求助,联想笔记本突然断电后硬盘速度很慢,但是无坏道。用MHDD清零无法执行

楼主(2013-08-20):
好像是工作在PIO模式下的。用MHDD清零无法执行。请问有什么办法该回UDMA模式呢?

网友:
一个Y400,一个G490的联想笔记本。装win8也不行,硬盘开销百分之百。请问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用MHDD测没坏道不代表硬盘就没问题,磁头坏了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