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劲霸网吧电源无输出故障咨询

楼主(2013-08-20):
使用中听见啪的一声,随后打开保险管发黑,看论坛知道有严重的短路,测量发现1n4148短路,整流管有2个短路,辅助管短路,附近1.5欧电阻开路,串联灯泡后再试无短路, 但是所有线没有输出,  断电测量了低压端所有二极管三级管电容电阻,都没有发现损坏,。。。

又上电测大电容320v  开关管不知道测试点没测,大变压器初级这边测量没电.它不是应该有交流输入吗?难道是开机后才会有电吗?  不知道咋办了,新人恳请支招阿。。。

网友:
你先检测7500那边是不是有问题,看7500第4脚有无电压,在看8  11脚有电压跳变不?有的话在测驱动管

网友:
保险坏要查一大堆了

网友:
保险坏要查一大堆

网友A:
你辅助电路还有问题没搞好,电阻你还没有换完,光偶有没有问题要查查,精密稳压可能坏了,还有推动电路要查明,再看看保护电路是否动作

网友B:
辅助电路没修好,待机5V还没正常的情况下怎会出现主开关管电路工作呢?(也就说主变压器是不工作的),楼主维修的方向不对,应该先修好辅助电路再搞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辅助电路没修好,待机5V还没正常的情况下怎会出现主开关管电路工作呢?(也就说主变压器是不工作的),楼主 ...

谢谢啦,光藕2脚之间正反都是无穷大正常吗?

网友(点评):
上网找一下就有光藕的测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辅助电路还有问题没搞好,电阻你还没有换完,光偶有没有问题要查查,精密稳压可能坏了,还有推动电路要查 ...

光藕2脚之间二极管档正反测量都是无穷大正常吗

网友:
这个真心不好修 要查的太多

网友:
实在是找不到的话,把辅助电路那块零件全换了,像220欧,330欧,1.2欧,1M欧,两个4148,光偶有的也换了,辅助管也可能坏了。光偶不会量的话,就先替换了

网友:
你思路错了,你先要确定你开关控制部分是好的不?7500那里,如果正常在测试推动管,在测驱动管,在测后级输出部分,你讲了半天也没有讲你7500那么的情况,在要说明清楚你的电源什么方案的,有没有EM311之类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