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寸优派显示器,灯不亮

楼主(2013-08-20):
测试过四个灯管可以正常点亮,因为原来的高压板坏了,换了个通的,接好线后,灯管不亮,12V正常,ADJ为0V,ON/OFF为1.39V,已经把供给原高压板的12V线路断开,不然不断重启,为了安装新的高压板,把原高压板的一面元件全拆了,只有背面的所有小元件没动。应该怎么才能点亮灯管,驱动板是正常的。

补充内容 (2013-8-29 19:52):
此机已经修复。
方法:改通用高压板,断开原高压板的供电、开关和调整电路后就可以正常显示了,测试了一个小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有问题,高压板开启,可以接到屏的供哪儿的

网友:
量驱动板控制电压正常吗?直接飞线到驱动板控制。还不行从屏供电上飞一根线给高压

网友:
亮灯信号电压有点低,我建议你把驱动板通往电源板的那个on/off信号先断开,然后测看看电压是多少

网友:
on/off 的电压应该为3.3V吧?

网友:
先将ON/OFF线断开.将高压板一端串一个10k电阻到12v就能点亮了

网友:
直接把NO/OFF接到屏供电上就号了,开心信号不对!

网友:
今天闲着没事,就把前两天没修好的显示器,拆出来继续修。高压板改装接好供电、地、调整和开关,按开关键不开机,测ON/OFF和ADJ脚全为0V,今天测得数据和前两天不同(原来ON/OFF有1.几V),既然之前已经把原故障高压板的供电拆开,索性把其余的两个脚也断开,看电路拆除了两个三脚的管子和一个电阻,再次接好电源板、高压板、和驱动板,接好屏线和灯管,插电,开机,终于显示出“没有信号”了。过了一个周才搞定这个高压板损坏的显示器,也是我第一次改高压板。

网友:
改高压  只要接 地线 开关 和12V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