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D 外接亮内接 灰屏无显示

楼主(2013-08-20):
昨天接到个 F8D 拿来时候开机不亮  后来感觉是显卡加焊不好用   重做的 北桥 之后外接好用内接灰屏不亮  那位朋友遇到过这样情况 怎么解决的 告诉小弟下 谢谢。

网友:
   LVDS(屏)无显(内置无显)查北桥LVDS模块电压(VCCA_LVDS,VCCD_LVDS,VCCTX_LVDS)
查北桥内部LVDS模块的时钟(DREF SSCLK  , DREF SSCLK# 100M差分时钟)
  查LVDS模块的信号对地值,值应一致不能偏差

网友:
你没做好桥吧,再试试

网友:
我认为是显卡的事,没搞好

网友:
没弄好给客户了  谢谢。  弄了3天没弄好客户着急 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