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苹果A1278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3-08-20):
客户拿来一台苹果A1278机器,故障进水按开关无反应,报价留机检测。
此机器型号:A1278  板号:K24
CPU:INTER  P7550 主频:2.26      南北桥集成:MCP79MXT-B3
插上适配器后,电源灯不亮(一般正常情况下,苹果适配器插上机器后
电源灯应该为绿色灯长亮),按开关也无如何反应,拆机吧。
拆开机器后,此时测量主干线的电压为0V,那么问题找到了,电压估计没过保护隔离电路,
再测量了下电源接口处有16.5V主供电进来,排除适配器的问题,
去网上下载了份图纸,因为此主板上元器件没有表示,所以又下载了份点位图
通过观看图纸发现此机器插上电后应该会先产生一个3.425V的一个电压由U6990芯片
所转换的来,测量发现电感L6995为0V,这是不对的,仔细观察此处有进水痕迹,在看
图纸发现U6990的1脚VIN和3脚SHDN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此两点的电压都是一样的。
再次测量发现1脚有16.5V,3脚为0V,问题找到了,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量1脚和3脚,
发现不导通,确定此处是由于进水导致腐蚀断线,那么接下来的事就是飞线了(这可
考验我们平时的焊接水平了)先加点焊油用风枪把芯片吹下来,在用漆包线把1脚和3
脚连起来,在把芯片焊接上去,万用表再次测量阻值为0欧姆,冷却再次通电,电源灯
亮了,在打主干线的电压正常了为12V,3.3V待机电压也产生了,
按下开关,顿时傻眼了,还是不触发,心想难道还有别的问题,再次打开图纸,
找到开关线接口J5713的5脚就为开关引脚,经测量发现此点的电压为3.3V,
按下开机键后没有跳变,正常情况下应该为(3.3V-0V-3.3V)
此款机器开关在键盘上,果断拔掉键盘,用镊子强行把5脚接了下地,
机器触发了,接屏后亮机了,揭掉键盘上的黑胶纸后又看到了固定键盘螺丝都
生锈了,故判断此机器是键盘进水致使主板和键盘都损坏,在网上定了一个新
键盘,装上后问题解决收钱。

本来是附带图的,可是上传图片竟然提示图片过大,不能上传,搞笑!

网友:
论坛需要扩展下啊,不要限制了,这么好的经验不上传分享下可惜了,不过听楼主的维修过程,赞一个!!!

网友:
维修过程,给力

网友:
唉,可惜了,没看见图。。。。。。。

网友:
积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