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大神教装苹果系统

楼主(2013-08-20):
一苹果A1278 机器被摔坏 修亮机以后 发现硬盘 坏道多 于是要换一个硬盘 现在是 不会装系统 我去 求大神教教 我用大白菜USB引导 按住OPT 出现一个鼠标指针 其他什么都没有 看不到U盘的样子 也 不到硬盘 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能不能进BIOS,你可以打开BIOS看看是不是检到硬盘?

网友:
p苹果是没BIOS

网友:
高手啊。。。。苹果机器能进BIOS??
T宝上有卖安装光盘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网友:
光盘装啊  你要装什么系统

网友:
苹果是EFI,如果优盘不支持EFI启动,自然无法启动。制作一个支持EFI启动的就行。或者,按住C键,光驱启动。

网友(2013-12-31):
我也有一个,现在也是装不了系统!!郁闷啊!

网友:
好像得用安装版的装吧,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直接装win系统好了

网友:
我也是现在对苹果系统还是小白,之前店里一个会装的帮搞了一个U盘专门装苹果的,还没实践过,现在很多机子都没有光驱了哥哥们,这要是没有光驱还怎么装呀,难不成外置USB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