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4739进水不开机 急

楼主(2013-08-20):
宏基4739,从触摸板按键进水。清洗板子后通电 待机0.003A,经测量发现3V5V芯片RT8223M无EN开启。顺着图纸查到EN引脚上PR239电阻被腐蚀,更换后通电,EN出来了,待机电流0.7A,RT8223M引脚电压VIN 19V,EN 7.1V,ENC 3.3V,REF1.99V,3V 5V电压已经出来,但是一通电待机电流0.7A,3V5V芯片发烫

求助下是3V5V芯片坏了吗?坏了为何3V5V电压还能出来?
手头无RT8223能更换,求高手提供思路。

网友:
会不会是3,5V负载有短呢

网友:
待机电路有短啊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我也度认为待机电路中有短路。

网友:
来个烧鸡大法!!~~~轻松搞定

网友:
很可能RT8223也被腐蚀了。还有可能是周围电容漏电。

网友:
3V5V线性电压正常吗?

网友(2014-08-13):
应该有管烧坏了,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