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3-08-20):
外形像贴片保险电阻,表面标白色三角,貌似分正负极!!

网友:
是二极管,你可以拆下量一下,有正负极的

网友:
学习了,朋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一般不是园的吗,这个是四方的贴片的外观跟保险电阻一般标的PD+

一般是圆的,那这个就是二般了,你量一下先。

网友:
最好晒个图啊,这样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