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掉电

楼主(2013-08-20):
板号LA-5911P,待机电流0.01,按开关电流跑0.02掉回待机,有时跑0.01-0.04-0.02-0.01,测得EC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BTN、RSMRST#这两个信号为0,对地值都有几百,求助

网友:
   EC条件都满足了还不不发出BTN      RSMRST               换个EC试下

晓明、你创小号的时候也顺便把你回复的风格改一下、不要空格、换成标点符号这样别人才认不出来

网友:
应该是   EC芯片的问题吧  换一个试试

网友A:
BTN、RSMRST#这两个信号为0怎么能开机?要是真能开机你就应该查S3、S5这两个信号

1006523463 -6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我在想为什么这两个信号是0,是南桥还是EC有问题

网友:
有结果没楼主,怎样了,换EC还好没有

网友:
换EC还好没有

网友:
换EC也不行,实在没招,刷下BIOS吧,我碰到过一个CQ40,没招了刷完就好了

网友:
你先把EC的BTN和RSMRST#脚翘起看看有无电压,万一是被这两线路的元件拉低的呢。

网友:
重点查下EC工作条件以及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EC试下 然后再确定 南桥问题

先换 EC ......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N、RSMRST#这两个信号为0怎么能开机?要是真能开机你就应该查S3、S5这两个信号

你的观察力真爽惊天地泣鬼神

网友:
EC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有查是否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