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损坏怎么修复

楼主(2013-08-20):
有一个文件损坏了,怎么样才能修复,请高手回答,急急急

网友:
你删除了,还是怎么损坏的.

网友A:
找一个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数据恢复软件

恢复出来是空白的

网友:
那到底谁什么文件啊

网友:
是系统文件还是平常的文件,你的硬盘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坏道,就会出现文件损坏

网友:
应该是恢复不出来了

网友:
可能恢复不出来了

网友:
什么情况说是清楚一点

网友: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呀,如果,被覆盖了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是表格,有碎片,可以找专业软件恢复,不是那种免费的。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情况啊,是系统文件?其它软件的文件??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恢复数据的

网友:
就是NTFS系统的EFS加密吧,我也正在纠结这样一个文件夹,重做系统了,以前加密的东西都打不开了,

网友:
求高手指导下

网友:
什么数据恢复软件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