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9SW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8-20):
接一台AOC919SW,故障为不通电。测无5V电压,量后级无短路。此电源板供电IC为LD7552DPS,量外周无短路。锁定故障为此IC,手上无同样芯片。经查PDF可用SG6841代换,具体方法为,将7552DPS 4脚电容拆掉,换成24k电阻。找了一个223的电阻装上,通电测试完全正常,5V无偏低。
SG6841可以代LD7552DPS,改4脚为24K电阻。

网友:
把芯片PDF发来更好

网友:
高人呀  啥都敢改

网友:
以后能用得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