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460显卡不显卡求助

楼主(2013-08-20):
客户送来一片GTX460显卡,说是用着好好的就不亮了.我上机试了下可以亮,心想可能是不稳定,于是跑了下3DV.谁知跑了半就黑屏掉了,显卡的风扇也不转了.取下显卡后, 量下没有gpu供电,看了下芯片,有加焊过的,而且焊不整齐,我把它取下,重新焊上去,供电出来了。显存1.5V,GPU0.95V.其它供电也正常.上机测试显卡报错.bios已经刷过,显卡的晶振也有电压差,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波不不正常.这个显卡修了好多天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求太神给点小提示.

网友:
核心没挂掉吧。。。

网友:
这个核心没有那么容易挂吧,

网友:
你的叙述中不解之处,首先,卡原来能亮,说明BIOS没有问题,现在你刷了。其次:“取下显卡后, 量下没有gpu供电”取下卡当然没有供电啦,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呀?问题是黑屏的时候,你测量过这些主要的供电吗?最后
“上机测试显卡报错.”怎么样报错,报什么错都没有说清。
显卡要点亮,不仅仅是BIOS、供电这些因素,还有其他很多条件也必须满足,缺一不可。因为原先点亮过,说明原来条件基本上是满足的,可是现在你人为的动了两处,尤其是核心整个重做过了,那就很难说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点评):
楼主只是动了供电芯片而已

网友A:
先谢谢你的耐心回复。这个卡有之前有修过的,所以备份的BIOS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刷也是没有办法了,才刷来试试,GPU供电那里,说取下来测量,我是做了个显卡供电小接口的线,用那个来测比较方便。可以确定刚不显的时候是没有GPU供电的。显卡报警,就相当于没有插6PIN电源接口那种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你的耐心回复。这个卡有之前有修过的,所以备份的BIOS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刷也是没有办法了,才刷 ...

可能是我没有说够清楚,核心我没有动,只是核心供电芯片,取下来重新焊上去了,因为之前我看得有点像空焊,还有不整齐。这觉得这种核心是没有那么容易坏的,就算坏了也没有办法搞了,

网友:
这种卡都好难修阿。

网友:
如果是跑3D的时候挂的,应该说你显卡的条件已经满足,要么是跑虚焊了GPU,要么是跑挂了GPU,只能加GPU了,个人意见,你参考参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有说够清楚,核心我没有动,只是核心供电芯片,取下来重新焊上去了,因为之前我看得有点像空焊 ...

原来如此。/这个论坛上动不动就是加焊、重植球之类的,所以我把你说的芯片当作核心了。有点想当然啊。见谅!你不动核心是对的,还有好多检测没做,不能轻易去动它。
现在卡不亮,报警,原来不亮的时候报警吗?BIOS不对也会报警的,这个人为的因素首先还是要排除。其次,测量各供电输出端的阻值、检查金手指上的信号、用PCI卡带进DOS认核心以及读取检查BIOD内容等等,按部就班的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这个论坛上动不动就是加焊、重植球之类的,所以我把你说的芯片当作核心了。有点想当然啊。见谅 ...

PEI显卡没有,有pci-e*1的显卡.请教下进dos怎么查看核心呢?我进pe用aida64 检测,在图形处理器项,只看到一个pci-e设备.如果插正常的显卡是2个pci-e设备的.报警时指示.黄 灯闪烁,小喇叭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这个论坛上动不动就是加焊、重植球之类的,所以我把你说的芯片当作核心了。有点想当然啊。见谅 ...

刚才的回复被审核了,pci的显卡没有,只有pci-e*1的显显卡,在dos如此查看还不知道,还望赐教.报警时黄灯闪烁,我用的是DELL  xps 9100的主板.      dos 不会,只能进pe了,进了pe用AIDA64检测,在"图形处理器"项:正常的两块显卡是有两个pci-e设备,用GTX460加pci-e*1显卡,在那项里面只看得到一个pci-e设备

网友(点评):
不能用PCI-E的来查看同样是PCI-E的故障卡。修显卡必备一个PCI的卡,可以在主板上设置用它首先启动,进DOS后用软件查看N卡或者A卡的核心代号、读写BIOS等等。如果卡不亮,也是用此法直接在卡上刷BIOS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积累经验,显卡没修过

网友:
等待楼主解决!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GTX的显卡要重植GPU才可能修复的,加焊解决不了锡珠和PCB板的氧化问题……

网友(点评):
我有一些这样的卡,要不我给你从值试试,看看能不能好,我是换过核心有一些显存,核心还是花屏,还是黑卡,像GTX470 480 580 465 460 680等卡,大师你的值球技术好吗,能帮我修一下吗

网友:
这卡好修,这种点亮都不会修,GF104 106这些核心的供电已经简化到只有4组了,还有多难修啊?核心不工作有时一颗电阻问题都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