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61wa 通病之一 送程序

楼主(2013-08-20):
联想 l1961wa 查上信号线还提示没有信号输入。测量vga13 14 脚对地短路,看见vga旁边有个六角芯片和13 14脚相连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拆之 显示器完美修复,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请高人回答。型号c30uh
  我备份了25  和24 芯片程序,为什么穿不上来呢?提示不支持这个文件格式什么的.

网友A:
U102,U103,一个管行场,一个管RGB,防静电。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说好的程序呢

网友:
正好遇到这个问题   明天回去试下   不过我那个好像是L1960WA的   不知道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02,U103,一个管行场,一个管RGB,防静电。

两个都拆了还可以用对吗?

网友:
取走不影响使用,只是少了防护,下次就直接冲击的芯片了(但不是一定会有事),这只是厂家设计舍小保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