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V电路的一个接地的贴片电容掉了

楼主(2013-08-20):
我可调电源的一个5V的接地贴片电容掉了 它一般都是起什么作用?现在使用没有影响 我需要一个什么型号的来替换呢

网友:
接地的一般是滤波电容,找个贴片焊上就行的。

网友:
接地的一般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问了 要用104以上的型号替换 笔记本上面那些贴片符合这个型号呢

你找个颜色稍微深一点的一般就是100n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