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初级的电路知识

楼主(2013-08-20):
谁有新手电路知识图表,要简单点的本人电路知识浅薄,太高深的怕走火,求送

网友:
个人建议多看点电路基础,再结合开关电路图(百度里有很多)来了解。

网友:
在网上下些视频学,哪样会更好些

网友:
首先先看看代码吧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  其次就是上电时序
以下来自网络
~~~~~~~~~~~~~~~~~~~~~~~~~~~~~~~~~~~~~~~~~~~~~~~~

IERR

:内部检验错

BREQ

:内部总线占用请求

BUSCHK

:总线检查输入

A20M#

PWT

:页面高速缓存内存通写

PCD

:页面高速缓存禁止

EWBE#

APCHK#

:地址校验检测状态

FLUSH#

:高速缓存清洗

AHOLD

M/IO#

:内存

/IO

指示

LOCK

:总线封锁

SMIACT#

:系统管理中断请求

SMT#

:系统管理中断

FERR#

:浮点数值出错

BOFF#

线

IGNNE#

:忽略数值出错

HLDA

:总线占用响应

HOLD

线

NMI

EADS#

:有效外部地址

INIR

:可屏蔽中断请求

KEN#

:高速缓存使能

PCHK#

:奇偶校验错使能

SDONE

:监听完成信号

SERR

PAK64

:奇偶双字节校验

DEVSEL

:设备选择

STOP

:停止数据传送

TP_CLK

   TOUCH PAD CLOCK

触摸板时钟信号

TP_DA

TA

   TOUCH PAD DA

TA

触摸板数据信号

3S/4S#

这个不知道

65W/90W#

适配器功率识别信号

SBPWR_EN

这个不知道是哪个电压开启信号

TV_THERM#

过温信号

EC_SPIDI/FWR#

数据输入信号

EC_SPIDO/FRD#

数据输出信号

EC_SPICLK

时钟同步信号

EC_SPICS#

片选信号

FSTCHG

FAST CHARGE

快速充电?不确定

BA

TT_GRN_LED#

电池绿色信号灯

BA

TT_AMB_LED

电池黄

SE

闪烁灯

CAPS_LED

大小写信号灯

PWR_LED

电源指示灯

SYSON

主电压开启信号

VR_ON

CPU

核心供电开启信号

ACIN

电源电压检测信号

EC_RSMRST

   EC

复信信号

EC_LID_OUT#

待机信号

EC_PWROK

   PG

信号

一般发给南桥

BKOFF#

背光开启信号

WL_OFF#

无线开启信号

(RF_OFF#)

MEDIA_LED

音乐播放器快捷键

SA

TA_LED#

   SA

TA

硬盘指示灯信号

IDE_LED#

   IDE

硬盘指示信号

EC_SMB_CK[2:1]

   EC

系统管理总线时钟

EC_SMB_CK[2:1]

   EC

系统管理总线数据

PM_SLP_S3#

   S3

状态信号

南桥发到

EC

的开关信号

PM_SLP_S5#

   S5

状态信号

南桥发到

EC

的开关信号

LID_SW#

待机信号

PBTN_OUT#

   EC

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

FAN_SPEED1

风扇控制信号

BT_ON#

蓝牙开启信号

ON/OFF

来自开关按钮的开机信号

'

NUM_LED#

小键盘数字键信号

PWR_SUSP_LED

待机指示灯信号

D/C#

适配器检测信号

Shutdown

的简写

,SHDN

IN

应该就是关闭信号输入。一般情况

下,

SHDN

关闭需要低电平有效。

NO_ASM

是表示没有安装的意思。

B+

指系统供电电压的电源,是隔离电路后的主供电

IMVP_PWRGD

是指

CPU

供电正常。

PM_PWROK

是指除

CPU

供电以外的其它供电正常

VR_ON

VCORE

芯片的开启信号

S5--ON

MAINON

S5

状态

ON

开启信号,

MAIN

主工作

ON

开启

信号

TP

即(

TEST  POINT

方便测试和检修而专门设计的点

VRM

的英文全称是

V

oltage

Regulator

Module

,中文意思是指电压调节

模块,其主要作为了通过对主板上直流

直流

(

简称

DC

>DC)

转换电

路的控制来为

CPU

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同时也对电脑启动时电压的

变化情况和时序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AUX

一般指辅助,延伸电压。一般都是触发后才有的

+3VS

+3V SYSTEM

的缩写,代表3V的系统电压,就是主电压,

基本上各芯片都会用到,在上电时序里通常比较靠后才开启,在S3,

S4,S5状态时关闭。

+3VSUS

+3V

SUSPEND

的缩写,除了S5以外都开启的电压。机

器从SUSPEND状态唤醒就靠它了。

+VCCP是

VCC PRIMARY

的缩写,作用跟

+3VS

类似,不同的命名

而已。

+3VA有的板子是指模拟电压,比如给音频放大芯片供电的。有的指

的是待机电压。

RSMRST#

信号是前段

3.3v 5v

的电源好信号,南桥需要收到这个信号。

部分机型是按开机前就有这个信号

3.3v

;部分机型是在按下开关键还

没有放开的时候产生

3.3v

的这个信号给南桥。

至于是谁产生,

得看主板

设计,有

IO

发出给南桥的,有门电路的。

S3#

是待机,

S4#

是休眠

LID#

休眠信号

网友(点评):
职业刷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