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硬盘通电后显示一直复位,然后进F,引导过后又开始复位。换固件后没问题。开始跑。跑的过程中又开始复位。谁遇到过这个问题???知道的说下。好几个盘都这样。用独立电源也这样

网友:
一般是电源接触不好,或者电源供电不够,如果,换了独立电源还这样,就只有换板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