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e960s 按键错乱

楼主(2013-08-20):
今接一台 AOC E960SN显示器,有时候自动弹出“自动调整”选项,最主要的是,你按所有键都弹出这个框,包括开关键也一样,想关闭显示器都关不了,按键全部更换故障一样,有点晕了。。。。到底哪里的问题啊,看来是驱动板的问题,是程序的问题吗,是24c 还是mcu 的问题呢

网友A:
与按键电路相关电容漏电,点到为止,请自己测量。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开关的问题哦

网友:
换按键板试试,不行再写程序,最后换驱动板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开关的问题哦

按键全部更换了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与按键电路相关电容漏电,点到为止,请自己测量。

我把按键全部去掉了,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把按键全部去掉了,不知道还有没有问题,

都说了是驱动板按键相关电路的贴片电容漏电,跟按键有毛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是驱动板按键相关电路的贴片电容漏电,跟按键有毛关系啊。

谢谢,客户已经取走了,如果返修回来,在按你说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