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主板测试CPU温度高,实际不太高

楼主(2013-08-20):
一昂达NF4主板,上CPU测量温度在BIOS界面下为60度左右,(室温32度),换另一个CPU也是一样,玩游戏时会自动关机,换好的散热器也差不多,拆掉风扇用手摸CPU也不是很烫,请都是哪传感器问题?有没办法屏蔽掉?谢谢

网友:
换低端cpu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下,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进BIOS把温度报警和关机那一项关掉  里面有的    具体什么英文记不得了 自己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