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帮忙看一下MAST检测结果?

楼主(2013-08-20):
型号板子上面写的是 爵豹 9800 GT  终结版  1024M  128B  GD3
GPU芯片是 NVIDIA G73GL     显存芯片是  SAMSUNG    716    K4J52324QE - BC12
测试结果是: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2328999     48162649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Read    Error Count: 2328999
Write   Error Count: 48162649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24     8004802      362233           0
A24     8015963      376135           0
A24     4028884      212573           0
A24     8015585      386166           0
A25     8031610      374475           0
A25     8018050      376114           0
A25     8022208      380180           0
A25     8017705      382730           0
A26     8004911      381910           0
A26     4026753      187551           0
A26     8022003      380193           0
A26     4029039      185265           0
A27     3992897      227084           0
A27     8018058      382164           0
A27     4028613      187640           0
A27     8017706      385606           0
A28     4019705      232573           0
A28     4026742      194204           0
A28     4028844      200814           0
A28     4029047      186996           0
A29     8031634      369945           0
A29     4024736      228469           0
A29     8022226      380054           0
A29     8017684      371285           0
A30     8004905      397720           0
A30     4026751      189427           0
A30     8021983      380415           0
A30     8015490      348170           0
A31     3992874      230829           0
A31     8017988      357752           0
A31     8022177      358950           0
A31     8017702      373601           0

如下图只有四颗显存芯片,是不是下面倒数第二颗显存有问题呢?或已经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应该怎么处理呢?是先加焊GPU 再加焊显存吗?还不行又怎么办呢?

如果单一显存的话   建议重置显存  不行就换掉
GPU 可能性 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应该怎么处理呢?是先加焊GPU 再加焊显存吗?还不行又怎么办呢?

此卡已修复,加入松香风枪吹直到松香进入GPU,重点吹GPU连接到报错显存那个地方,大楷两分钟后停止,冷却后试机,不再花屏,MATS检测全通道正常。

网友A:
第一次修好花屏的显卡,心里很是高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修好花屏的显卡,心里很是高兴。

你这样搞 用不久的  想这样的情况  我一般重值显存 以后不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搞 用不久的  想这样的情况  我一般重值显存 以后不会坏了

显卡温度好高82度,我降了一半的 2D 和 3D 的频率保存BIOS,DOS下重新刷写,现在温度平衡在50度左右,也不知道用得长久不,以前可能此卡严重超频吧,引起温度高虚焊了,现在降频了,时间等于结果。

网友:
你这样用不了几天就故障依旧...考虑到你的显卡是7300GT的..应该是显存坏了或脱焊..位置楼上的已说..右边第一个..

网友:
那个报告怎么看呢,有没有师傅讲解下!

网友:
整个通坏基本G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