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不能开机,无5V,3V

楼主(2013-08-20):
惠普CQ40 不能开机,无5V,3V,不,测查的时候发现CJ=BJ 91J这个芯片非常烫,让教这个是什么芯片,会不会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烫了就换啊,这个芯片是TPS51125。
换了以后测一下3,5V电感后面有没有短路再上电!

网友:
黄晓明同学,你还是死性不改啊。请回复有点意义的话题!

网友:
专业打酱油

网友:
3V  5V  查那个芯片的供电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