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电源没有待机5v,接地后不通电,求教

楼主(2013-08-20):
电源无直流低压输出,求就啊换了几个管也不行,打电容有300v

网友:
好简单,我也简单说一下吧
先查紫线有没有5V,查绿线有没有5V,如果没有,先查高压部分,查副电源供电电路

网友:
没有5VSB,先查辅助电源那部分。

网友:
不太明白,小小白来的

网友:
跟我那个情况一样啊

网友:
启动电阻 光耦 TL431

网友:
我去啊,太白的话先去看刘坚强啊,200大洋,山寨电源拿来练手不错,真心没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