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虚拟内存太低怎么办

楼主(2013-08-20):
内存在计算机中的作用自是不必多言,相信大家都会有所了解,但是虚拟内存是什么呢?简单地介绍,在电脑自身内存消耗殆尽的时候,windows就会调用虚拟存储器来进行补偿,它将计算机上的RAM和硬盘上的临时空间组合,以缓解内存的紧张。但是,虚拟内存也出现不足,那该如何处理呢?
虚拟内存不足是什么原因?
一、如果电脑开启过多的程序,众所周知,每个程序都是要消耗CPU和内存资源的,但是电脑的CPU和内存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过多的程序消耗了虚拟内存就会引起系统警报,出现“电脑虚拟内存太低”之类的弹框。
二、电脑中毒的情况下,木马和病毒消耗过多的系统资源也有可能导致电脑出现虚拟内存不足的问题。
电脑虚拟内存太低怎么办?
一、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属性;
二、切换到“高级”选项卡,在“性能”分类中的“设置”;
三、然后再选择“高级”在下面的“虚拟内存”分类中可以重新分配虚拟内存的大小。
上述解释了虚拟内存不足的原因以及解决途径,大家可以看出解决虚拟内存不足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重新分配虚拟内存的大小。同时,小编也提醒大家虚拟内存的大小分配并不是越大越好,一般是物理内存的1.5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具体的数据来科学分配虚拟内存的大小。
(文章来源:u大师官网、u大师U盘装系统、u大师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

网友:
我把虚拟内存设置在D盘

Ie、Firefox浏览器浏览历史也存在D盘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还没有试过

网友B:
这个老鸟应该都知道的

网友C:
这个用了,过段时间偶尔还出现,杀毒,删除点东西,偶尔还原下又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还没有试过

那可以去试试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鸟应该都知道的

呵呵,给新手看的,老鸟可以不用进来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了,过段时间偶尔还出现,杀毒,删除点东西,偶尔还原下又可以了。

恩恩,是的啊,有时候是会这样的。

网友:
打印机卡纸之后,就不能打印了,卡的纸张也取出了,但点击打印没任何反应,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的电脑总是出现延迟写入失败,也是提示修改虚拟内存,是这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鸟应该都知道的

回答得很好啊!!

网友:
常识而已

网友(2014-01-22):
加物理内存吧,

网友:
C盘的空间划大点,让系统自己觉得虚拟内存的大小

网友:
桌面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性能-虚拟内存设置就有,最小为2000,最大为内存的1.5倍或更大,4096MB为合适,希望能帮的到你

网友(2014-02-24):
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