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26bw液晶显示器上半部暗下半部亮

楼主(2013-08-20):
各位师傅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呢?三星226bw液晶显示器上半部暗下半部亮,看图说话,请师父们指点一下问题在哪里?是屏还是驱动板?

网友:
屏坏的可能大

点过屏了,确定屏挂了

网友:
菜单里的模式调下试试

网友:
这是屏坏..没得整了.

很有经验,确实是屏坏了,谢谢!

网友A:
这个在三星的菜单模式中可以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三星的菜单模式中可以调节的

如何调节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三星的菜单模式中可以调节的

怎么调节啊请赐教,谢谢!

网友:
屏挂 .    买台新的吧.

确实是屏坏了

网友:
还没修过显示器    我是来学习的  想知道结果

屏坏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确实是屏坏了

网友:
多少是屏坏了

网友:
俺以前碰到过是屏上半部分三分之一比下面亮。。记得好像是方正的显示器。。。最后确定是屏挂了。。。

感谢答复,确实是屏坏了。

网友B:
对半的话  因该是 驱动板的问题 按键可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半的话  因该是 驱动板的问题 按键可调啊

按键什么的都正常,色彩对比度都可调,就是这个对半分的问题依旧。

网友:
你测了吗 ?要么屏,要么驱动板 ,不过看样子屏挂的几率大

屏坏了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要是不行就是屏问题

网友:
替换法,换个好驱动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估计屏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