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显卡发烫

楼主(2013-08-20):
DELL N4030 显卡发烫很厉害
能够正常开机,开机后什么都不干就没问题

看电影都会自动保护关机,跑鲁大师1分钟就要自动关机

重装系统就装不完就要关机

手摸显卡背面10秒左右就不敢摸了 很烫!

垫铜片,加硅脂 还是发烫 风扇已经改为常转了!!!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高手解答一下吧

网友:
那就不是散热的问了

网友:
第一供电问题。第二显卡周边有没有元器件老化。显卡本身老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