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 卡LOGO求助

楼主(2013-08-20):
经测试,1.  3V 5V 待机正常;2.  CPU 1.05V(PL13 14) 3.  显卡+VGACORE_IGPU 1.05V(PL15)   4.  VGACORE 0.85V(PL10) ;5 PL16  1.05VTT  6.  内存 1.55V(PL17)。显卡时钟,复位电压都有
  双BIOS也刷了,还是卡LOGO ,没招了

网友:
桥有问题了吧

网友:
USB口是否短路?我有 台就这样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给你说的地方都查了。只有干桥了

网友:
论坛有人总结了,,,请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re_pos=1&ext=

网友:
重点查外设,包括CPU,内存,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个bios芯片试试,我遇到过bios芯片导致定时重启的

网友:
重点查外设

网友A:
USB口有没短路现象。排除外设没,BIOS刷过那最后就是SB了,卡LOGO的时候有没哪些芯片异常发烫的,以前我遇到过网卡IC短路导致挡LOGO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口有没短路现象。排除外设没,BIOS刷过那最后就是SB了,卡LOGO的时候有没哪些芯片异常发烫的,以前我遇到 ...

网卡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卡应该没问题

哦,现在修好了没。压下南桥看有没效果。有BGA就先加焊下南桥吧。

网友C:
先刷下BIOS吧,说不定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现在修好了没。压下南桥看有没效果。有BGA就先加焊下南桥吧。

这个是HM55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下BIOS吧,说不定好了呢

bios刷过了,没用

网友D:
我这也有一台Z360开机卡LOGO,有个PU12管子坏了,我订了一个,装上去,开机好了,第二次再开,晕死,状况依旧。。。。。头疼死了,现在再查CMOS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也有一台Z360开机卡LOGO,有个PU12管子坏了,我订了一个,装上去,开机好了,第二次再开,晕死,状况依旧 ...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D:
修好了,PU12这个管子坏了,旁边断了一根线,飞上去就OK了

网友(2013-09-26):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PU12这个管子坏了,旁边断了一根线,飞上去就OK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管子坏的呢?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独显的话,显卡问题比较大,论坛上有一例

网友(2014-11-17):
仔细维修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我上次也有一台卡LOGO的,BIOS刷了,外设拆了,南桥换了,还它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