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装上场管不能触发......

楼主(2013-08-20):
原本主板不能触发用万用表测量发现CPU供电好像短路了,直接找到了短路的场管,拆了出来后主板可以触发了,但是装了个新的上去居然还是之前的问题,可能还是短路了,不知道怎么搞了!帮忙看看吧!

网友:
下管呢,看了没有老板?

网友:
就这样用吧,跟您说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整,拆掉一项没关系的。

网友:
看12v短路没有?找对应的短路管子,要不就不上哪个管子了,多半是你下的哪个管子短路,现在的cpu是多项供电,拆了一项,还有两项,不会有事的

网友:
不是场管的事情,不能触发你查一下待机触发条件满足不?

网友:
查与场管相连的贴片电阻和电容

网友:
拆了可以触发,可是没有插槽插检测卡,扒了内存没见有警报怎么办?

网友:
短路了就把所有的场馆都换了

网友:
下管查一下. 以及供電ic.

网友:
不能只换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