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3-08-20):
按照顺序修,没复位就先测了各个电路的供电,发现内存的3.3伏供电不正常,只有0.75伏,以之前维修过这个供电不正常的经验,只要就近从ATX3.3V,飞线到内存这个引脚就行了,不用那么麻烦。不过我是新手,不了解为什么这个3.3V不正常,跟复位有什么关系,之前遇到这个供电没有的都只是不过内存而已,这次怎么会导致主板没复位呢?于是就从内存这个引脚跑线,通过跑线才知道这个引脚一路经过一些电阻走到了CPU电源管理芯片的第二脚,说到这里,因为我是自学主板的维修,所以图纸上一些信号变个说法,换个英文名字在图纸,我就认不出来了,所以不知道这个第二脚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返回到南桥的VRMPWRGD,于是在qq上请教了一位咱们论坛上的某位版主,确认这个引脚是,既然他跟内存的3.3v相连,内存的电压不正常,那么他的电压当然也不对了,接下来就从ATX飞了3.3V在这段路的某一个电阻上,

就这样此板修复。。。到现在还是不理解,这个为什么PG脚为什么跟内存相连,请高手解释

网友:
3.3V上拉电压吧

网友:
这破板子,内存电感不改造烫死人。换了大电感凉快死了

网友:
3.3V是电源管理芯片的PG的上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