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木人修复啊 联想G470 LA-6751P 死了都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3-08-20):
联想G470 LA-6751P 死了都不出CPU电压。。电流在0.35左右。

以下是本人检测结果: 供电芯片是95831 使用SVID总线来调节电压,, 经查该芯片的

7脚 VR_ON 3.3
10 脚 1.05V
22脚 5V
23 脚 19V
30 31 都是5V
25 36 4.7V
4 5 6 脚 分别是 0.2 1.05 0.8v

现在奇怪的是用原机CPU 此三个脚有波形,但将此CPU 放到好板上又点不亮也是不出CPU电压,CPU应该是坏的了。 换好的CPU 放到此板上 4 5 6脚都是1.05 但测不到波形。

处理方法:95831换了3个了 应该排除它坏的可能, COM场管全换了 CPU后极没有短路拔掉CPU 阻值159 。BIOS 刷了4个 同样,,包括桥也换新 同样的,,,
无头绪了 请高手们指导一下。。多谢了!

答案已经公布,请翻阅

网友(点评):
给你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4710-1-1.html

网友(点评):
我X,终于看到你回的还是换95831后OK的,无语了,你换的三个全坏?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焊好?个人认为后者可能性大些。

网友A:
我也有1台,也是BIOS刷过,U换过,故障依旧,把24脚电阻拆了CPU有供电,不跑码

网友B:
貌似可以换HM65试试

网友(点评):
桥坏会引起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
换个U看一下

我是刚来的 -6 请认真看贴,是对作者的尊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1台,也是BIOS刷过,U换过,故障依旧,把24脚电阻拆了CPU有供电,不跑码

把24脚电阻拆了CPU有供电,那说明95831以及外围电路还有bois都没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1台,也是BIOS刷过,U换过,故障依旧,把24脚电阻拆了CPU有供电,不跑码

会不会是后级有问题,电压出下就没有了

网友:
先测下CPU之前的电压出来了没,出来的话,再测CPU瞬时电压,有瞬时电压,证明后级有短路。无瞬时电压就查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信号吧

网友C:
终于好了,,,,本来想分享一下呢  可惜都没人理我。。。。。。。那就算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有两相CPU供电  一项集成显卡供电  集成显卡供电时自检完内存以后才出来的

网友:
楼主都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好了,,,,本来想分享一下呢  可惜都没人理我。。。。。。。那就算了

怎么修好的?LZ出来分享一下吧
这个芯片碰到好多次,都没修出来

网友:
楼主太保守了,,以后在家也不要帮他了~!修好也不跟大家分享的,这样论坛就失去意义了~!鄙视

网友:
求救的时候求人修好了就不理了还有意义吗

网友:
楼主这样一定会招来鄙视的。呵呵!

网友:
楼主 还不如不做回复 …………

网友:
g470 换南桥。。。。。通病问题哦

网友:
以前也碰到一起换了南桥 原来的CPU 就又电压~ 不换之前要转低端的CPU又电压~ HO ~ 今天我这里也有一台G470  I3  2代 ~ 怎么搞也没有CPU 电压 ~ 额无语

网友:
强烈鄙视lz,既然发帖求助,又不肯分享结果

网友:
最鄙视这样的人,这个板一般查不出问题的时候换SB或cpu看看,一般都能好。

网友:
没有看见结果有些遗憾

网友:
月饼 -10 严禁纯表情灌水

网友:
很期待楼主的回复。不是有人在回答吗。你是男人就大气一点。何必呢。有时候人家没有遇到而已。遇到可能也没有修好。能回复什么呢。你都修好了就说一下吗。为了下一代。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
LZ出来分享一下怎么修好的,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虽然LZ没公开最终答案,但也了解了别的师傅修的经验,还是有所收获的。。。。。

网友:
楼主 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
木有啊   倒霉的机器

网友D:
查了电阻有CPU供电,正好说明95831本身OK。!
不能说明BIOS和PCH正常!
我建议楼主查下PROCPWRGD~
如无此信号,追查桥那边啦~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 CPU供电正常 换了U 刷了BIOS 就是不出显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电阻有CPU供电,正好说明95831本身OK。!
不能说明BIOS和PCH正常!
我建议楼主查下PROCPWRGD~

谢过指点

网友:
我修过一台机hp 型号忘了 有cpu供电 PG脚无电压  CLKEN都有了  测PG脚阻值4欧  也是换sb好的

网友C:
刚打开电脑  这么多兄弟关注啊,,好吧告诉兄弟们   还是换95831  好的   我也不知道之前换了3个都没好的原因。。。。

不想说也不要乱说,我们又不是傻子,拆掉电阻CPU电压出来,关芯片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1台,也是BIOS刷过,U换过,故障依旧,把24脚电阻拆了CPU有供电,不跑码

你好,我的也是,去掉电阻,电流0.7,CPU和显卡电压都是1V,就是不跑码,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了电阻有CPU供电,正好说明95831本身OK。!
不能说明BIOS和PCH正常!
我建议楼主查下PROCPWRGD~

月饼老师,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按照图纸的时序,是先有CPU电压,才有的PROCPWRGD,图纸给你看看,CPU电压都没有,怎么查这个信号呢?是不是说明桥有问题,请老师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貌似可以换HM65试试

仔细看贴了吗?管理员何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月饼老师,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按照图纸的时序,是先有CPU电压,才有的PROCPWRGD,图纸给你看看,CPU电压 ...

图纸中厂家给的时序图是错的!!
你要知道,厂家那些画图的人,都是复制粘贴~~~呵呵。从5系列板子里复制一个时序图来粘贴到6系列板。。。误导你了!

网友:
联想的挺人家说都不好修

网友:
谢谢老师,确实去掉电阻,可以有电压!还在摸索中!哎,这个 板子,没有点位,上面的元器件,都是用万用表,找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月饼老师,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按照图纸的时序,是先有CPU电压,才有的PROCPWRGD,图纸给你看看,CPU电压 ...

呵呵,6系列的标准时序可不是这样的,是必须CPU收到这个PROCPWRGD才会发出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6系列的标准时序可不是这样的,是必须CPU收到这个PROCPWRGD才会发出SVID

是啊,我看了标准时序,觉得奇怪啊,月饼老师告诉了,图纸的时序是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了电阻有CPU供电,正好说明95831本身OK。!
不能说明BIOS和PCH正常!
我建议楼主查下PROCPWRGD~

手上也有个G470的主板,CPU电压在电感前级测不到电压,在后级能测到两组1.05V电压。很不解是为什么

网友:
CPU座虚焊的原因吧

网友G:
猜都不要猜是换HM65好的, 我遇见过5台不出CPU供电,  最后一台换了HM65和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猜都不要猜是换HM65好的, 我遇见过5台不出CPU供电,  最后一台换了HM65和CPU好的,

呵呵  我已经公布结果了    我这台 你还真猜错了。。。还是95831芯片的问题。。。

网友:
图纸的时序还会有错的,看来不能全部相信图纸啊

网友:
我想楼主是不是最后没有修好呀,不回应真是蛋疼

网友:
你换的是拆机的芯片吧?不然就是你运气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仔细看贴了吗?管理员何在

尼玛!不懂别喷好吗,哪凉快哪待着

网友:
为什么说兰州灌水了啊

网友:
HM以上的系列芯片组,SVID组合,CPU要收到PROCPWRGD才行,不行则查桥的工作条件。饼哥教的,这机器换做是我我可能也搞不定。哪位大师现身讲解讲解。

网友:
CPU那块确定是好的    你换个I/O几乎都会好的

网友:
最后主板是怎么修好的,怎没下文呢。

网友:
兄弟们,我修出来了,换桥之后,电流依然0.33A,立即换CPU,电流1.2,刷刷的上去了,今天一天,就修好这一个,还是感谢月饼老师,还有楼主提供的数据!亮机啦!

网友:
就是说,桥和CPU,都是坏的!芯片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图纸中厂家给的时序图是错的!!
你要知道,厂家那些画图的人,都是复制粘贴~~~呵呵。从5系列板子里复制 ...

感谢老师,用你方法,去掉24脚的电阻,电压都出来了,0.7A,可是 不跑马,果断先换 桥,然后再换CPU!,刚刚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老师,用你方法,去掉24脚的电阻,电压都出来了,0.7A,可是 不跑马,果断先换 桥,然后再换CPU!,刚刚 ...

不用谢我。谢论坛即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打开电脑  这么多兄弟关注啊,,好吧告诉兄弟们   还是换95831  好的   我也不知道之前换了3个都没好的原 ...

焊工不过关

网友:
靠,我手里也有这台G470,同样的没有CPU电压,去掉那个接地小电阻后CPU电压出来了,看来还是得换95831,HM65了!

网友:
谢谢楼主  以前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死活搞不出最后送师傅那里搞好了  换了SB换了CPUIC

网友H:
楼主想问一下,是不是饼哥说的PROCPWRGD信号没发出来,换的桥呀

网友:
加焊CPU座试试

网友:
结果我已经发了两次了   请弟兄们看仔细了。。。。。

网友:
去掉电阻能出CPU供电 说明了95831的芯片工作正常  建议楼主查一下PCH这边吧 查一下PCH的25M的晶振 还有PROCPWRGD这个信号

网友:
学习了。 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I:
我看到这么多人回复以为是个好经验贴,结果修好了就没下文了,还出来说没人理这样的话挑衅众网友,严重鄙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想问一下,是不是饼哥说的PROCPWRGD信号没发出来,换的桥呀

PROCPWRGD
已正常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看到这么多人回复以为是个好经验贴,结果修好了就没下文了,还出来说没人理这样的话挑衅众网友,严重鄙视 ...

这位兄弟  咋没下文呢!结果都已经公布出来  没仔细看吧。。呵呵!!!!!!

网友:
这台机器刚走,,又来了台清华同方  K465的 机器  I5  独显    这也是一个经典帖子 可惜我电脑没电了 ,改天有时间发。。没CPU电压修复,但集显供电没有。。。。BIOS刷了同样。。有时间再发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 没办法修复

网友:
有时候买芯片都是坏的 淘宝有很多坏芯片还是卖给我们,建议一次多买几个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快分享下, 是不是CPU座子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不要太吝啬,出来分享下

美女  请仔细看帖。

网友:
说的什么东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打开电脑  这么多兄弟关注啊,,好吧告诉兄弟们   还是换95831  好的   我也不知道之前换了3个都没好的原 ...

这种事情是很懊恼的,特别是换桥,我也碰到过好多次,但是供电芯片少,特心疼以前那个IBM的58块

网友:
最近修了几个碰到两个是烧CPU 的 注意测试U先

网友:
CPU供电真的好难修一样太多信号了

网友:
坐看答案 积累下维修经验

网友:
我看你还得换个U试下,

网友:
以前修过  南桥和CPU一起换  绝对OK

网友:
我刚好遇到一台,从USB供电芯片烧起的,5V的全部烧了,桥也烧了,结果一测试CPU也烧了,最后直接换板,开始待机电压是0.08,取了两个芯片,待机变成0.01正常 了,可是触发一样到0.3不出CPU是压,测试CPU也是坏的,算了不搞了,看到基地很多人修这个板花费很多的本钱,想了下直接去淘宝上换了一个板,嘿嘿,才两百多交换 ,不费工夫,再加一个CPU,一直收客户九百元

网友(点评):
淘宝上还有一换一的,我拿自己的故障板换他的修好板不补钱——到底供应商是为啥要这样做呢?最终我没敢换!

网友:
时序害死好多人

网友:
楼主 有点太小家子气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刚打开电脑  这么多兄弟关注啊,,好吧告诉兄弟们   还是换95831  好的   我也不知道之前换了3个都没好的原 ...

有时候不一定是你焊工不到位 买的坏芯片 我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有时候不一定是你焊工不到位 买的坏芯片 我遇到好几次了!

是啊  有时候如果连新买的芯片都有问题  ,那会花很长时间去修  甚至放弃维修了。。不过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有时候如果连新买的芯片都有问题  ,那会花很长时间去修  甚至放弃维修了。。不过我还是坚持下来了 ...

上次修一进水的机器  T3500就掉电  T4300就能开机 装系统就掉电!发现被一修哥拆了一项供电 补好铁壳MOS 死活不出CPU供电  还屡烧管子  最后换电源管理  还是老问题   ,每次都用焊台补焊  最后换了第三颗才OK!

网友:
最后楼主还是没说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啊、BS

网友:
换桥吧   桥也控制的

网友:
全部看完很精彩,最后还是靠自己的判断。记住了,下次遇到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饼饼把吐血作都给你看了,修好是应该的。

网友:
维修好了就把答案说一下,如果不想说,就别在那说维修好了,这样有点不好呀。

网友:
看的还是云里雾里,楼主以后发帖也完整些。

网友:
好像95831 坏的挺多的   芯片还不便宜

网友:
我是刚来的:  久违了大师, 有幸看到你的回复。貌似我未提到拔掉电阻出电压的语句吧,,还有之前也做过实验  拔掉那个所谓的电阻  时有不准的 ,有台华硕  95831供电芯片确定好的可以开机的, 但拔掉那个电阻没电压出来。。还有台机器甚至拔掉那个电阻无CPU电压 但有集显电压1.1V。。。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