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无奈的R400

楼主(2013-08-20):
型号:TTINKPAD R400
故障:加电0.23,无CPU电压。
  这个机子别人送来说不检内存。于是插电看下电流,脑袋里想着,嗯确实不检内存。。。这么低的电流怎么检呢。二话不说拆机!
拆机后,看到下图中U26下方引脚有些腐蚀。类似返潮引起。处理一下,又满板子看一遍,没啥事。心想不会吧!这就完活了?插电一试还那样哦。果然,偷懒是很难成功的。。
仔细的看了看,板子背面有过孔断线,3V的,飞线接起。
再查电压,发现除了CPU核心电压,其他都有了。
CPU供电芯片,1脚,开启信号0.45V,低电平不正常。芯片无法开启工作,从这里开始查吧。
VCORE_ON到下图,D59D45相与处,D5912PIN3.3VD451PIN无电压。
接着找VTT_PWRG信号出处
到达上述芯片,1540E,它是出2个电压,1.051.5V。既然出电压,就说明这个芯片是好的。那么VTT_PWRG的低电平,应当时1R05AMT_PWRG造成的。
从主路换到辅路接着追吧··然后就到了下面这里。貌似有好几路都可以拉低啊。
又要挨着取电阻了么。。。不好意思,这个时候人品发挥了,取掉0R75AMT_PWRG的电阻后,CPU电压起来了。那就是这路出问题了。继续。
一路小跑到了MAX1510
芯片6脚没输出,所以5脚也没资格给PG了。查查条件,210电压脚正常。14基准都有。7脚总控无电压,名字叫VCC0R75AMT_ON。它到了下图:
是由ICH_SLP_M信号经过R1057转出来到VCC0R75AMT的。点位图在这里
相信,读者朋友可能知道怎么回事了···没错,这个电阻不见了。
这就是炎炎夏日,机器较多,我还写这个帖子的原因。因为有一点无奈的感觉。。
1K的电阻,补齐收工。

网友:
这个信号是1540E的电源好信号。1540E是产生电感电压1.05和1.5V的。
VTT这路和D59的2路信号,一起开启的CPU电压。有一路低,则低电平。
你没好好看哦,呵呵。

网友A:
查VCORE_ON   首先就查到了 VTTPWRG  幸运
查 1R05AMT_PWRG信号的时候 也是幸运
最后是一个电阻 …… 要是提前看见就是秒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VCORE_ON   首先就查到了 VTTPWRG  幸运
查 1R05AMT_PWRG信号的时候 也是幸运
最后是一个电阻 …… 要 ...

是啊,直接看到就不用折腾了,呵呵。观察力还不够强。
VTTPWRG可以分析,D59和D45好测。
1R05AMT和0R75AMT汇聚那里,确实看运气了。点背要取好几个电阻。。

网友B:
1R05AMT和0R75AMT汇聚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R05AMT和0R75AMT汇聚那里

上面有图,几个PWRG信号相与,被VVC3AMT上拉。任何一个低电平,都会低电平

网友C:
“这就是炎炎夏日,机器较多,我还写这个帖子的原因。因为有一点无奈的感觉。。”LZ是啥意思  没领悟。人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炎炎夏日,机器较多,我还写这个帖子的原因。因为有一点无奈的感觉。。”LZ是啥意思  没领悟。人为 ...

我感觉有可能人为。同时感慨一下,要是直接看到就不用折腾了。嘿嘿

网友:
这如果没图,那就象到深圳没地图一样,到处转了,这说明搞破坏的上家也是高手,他会“断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VCORE_ON   首先就查到了 VTTPWRG  幸运
查 1R05AMT_PWRG信号的时候 也是幸运
最后是一个电阻 …… 要 ...

你修那么多板,有几张是前提看到的

网友:
这个电阻去掉确实很明显阿,眼力也是很重要的,那电阻估计是烙铁下的,如果是风枪的话就不会这么平整了。。哈哈。。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问题就OK

网友D:
只是不清楚,楼主怎么去想着检查CPU核心电压啦?

网友E:
我觉得楼主的无奈是因为半吊子维修的太多了了吧,这个键盘接口附件的电阻,我感觉是别人拆机不小心挂掉的,这碗饭太难吃了,所以才这样?

我修这种问题的话,能拆PG拆好我肯定不会去查下去了,我的原则是能点亮我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楼主的无奈是因为半吊子维修的太多了了吧,这个键盘接口附件的电阻,我感觉是别人拆机不小心挂掉的, ...

是啊。好多修手机和家电也在修笔记本。也不是不能修,起码规范点,不要破坏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是不清楚,楼主怎么去想着检查CPU核心电压啦?

当时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可是CPU电感没电压呀!

网友:
没什么好奇怪的,你一说我就大致猜到问题点了。只是结果是电阻掉了没想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