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地第一次修全板供电

楼主(2013-08-20):
             小修不触发一列  板号LEOPARD-DE
今天老师让修全板供电,处女作哦!!!话不多说了。
板子拿到手(嘿嘿,运气好,老师拿了一张没动过的处给我)上照片。
先目测,基本没问题,也没缺件。按照思路,先打各大电感阻值,3 5V400多内存200 CPU 400  总线和桥分别是41100多都正常的吧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升到0.6左右就掉电,掉到0.2,按开关无反应。而且U52部分有异响
好吧,没办法只能先查U52部分了,测2018.8V 66.18V 18LD5电压从5V左右升到接近6V就掉电,明显不正常,换C292滤波电容LD5电压变为5.12V,而且没异响。再查待机芯片各大条件都正常,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无变化以为正常了,按下开关,我干,电流一样没变化(明显打击我小小的心灵嘛),看来只修好了一部分,再查吧!!EC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啊,再查南桥RTC电路3V正常       ,量晶振,发现无波,嘿嘿,你懂的!换之OK (刚刚开始只用万用表量了下有电压,没用示波器量有没波形,吃亏啊)再次通电,按下开关,电流终于变了上图 (上负载,测各大供电,OK)到此维修此板结束。(第一次写帖子,有可能很多细节没写出来,望各大看官多多理解)
总结:刚刚开始走了很多弯路,不过第一次都是建立在弯路之上的。

网友:
晶振坏的 倒是少见 老师故意搞的

人家说的是电容 。不是晶振

网友:
滤波电容 其实可以用示波器

网友A:
迅维培训的就是厉害  第一次就可以干掉SONY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培训的就是厉害  第一次就可以干掉SONY ……

这个我自己写错了,没改,不是SONY的,忘记了,传上去才知道,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机器2个故障都给你秒杀了哦,线性不稳定导致,异响。晶振无波形,

网友B:
以前有维修经验吧,,怎么看也不像新手啊。。。不会是托吧,,

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C:
一看就是做秀

网友:
总线对地阻值怎么测量啊,总线应该没有电感吧,在哪里测呀,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有维修经验吧,,怎么看也不像新手啊。。。不会是托吧,,

呵呵。。。开个玩笑

之前修过主板,没修过笔记本,是托?你想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做秀

作秀?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作秀?笑......

哥们行啊,真行啊,羡慕

网友:
不错不错 黑猫白猫 修好板子就是好猫

网友:
修好就是好手啊

网友:
老师故意弄坏的,然后给你修的吧?

网友:
迅维这么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