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代换55C5V1代换

楼主(2013-08-20):
稳压二极管代换55C5V1代换
用55C6V2能换不

网友(点评):
看场合,稳压二极管一般是保护或者低功耗稳压用

网友:
你原来的管子稳压值是5.1V的,不能用6.2V的稳压管代换。

网友:
汗~~~那个是5V  1/4W的管子,NND不能用6V  的

网友:
是普通电源中的待机部分的吗,是的话可以代的,

网友:
是三无的电源的辅助变压器控制部分的EM311那里,我估计能换,EM311都有个耐压值,估计应该用,但我没有用不所以不知道,我直接去淘宝上买的换了

网友:
不能,可以用4.7V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