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E40 I3的笔记本 上电正常约工作10分钟断电

楼主(2013-08-20):
THINK  E40    I3的笔记本 上电正常可以进系统 ,约工作10分钟自动断电  怀疑散热不好,清理散热片和风扇里的 灰尘 风扇叶 加了油  。故障依旧。 断电后  CPU散热片很烫。会不会是 CPU 或 CPU散热片坏了  望各位指教   谢谢

网友:
这个机型散热铜管确实容易坏,你看吹出来的是冷风或者暖风就很可能是导热不良了

网友:
用风枪吹散热架的一边 手摸另外一边如果不导热 说明就坏了 更换

网友:
即便是吹出来的是热风也是散热铜管坏了,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外星人飘过,,

网友:
I3的直接换散热片 我换过很多

网友:
直接换散热片

网友:
把整套都换掉

网友:
先换个CPU吧。再就是查CPU电路的滤波是否正常,加焊下CPU供电IC。

网友A:
谢谢各位的 指教  买了一套散热套件  明天就知道了结果  了。  好了再来给大家说下  非常感谢。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我遇到一个半小时关机掉电的,散热片是好的,还没有解决的

网友:
估计是铜管导热不好了,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的 指教  买了一套散热套件  明天就知道了结果  了。  好了再来给大家说下  非常感谢。

祝你成功啊,楼主

网友:
换导管吧

网友:
这个散热片是通病了坏的很多,不过换之前可以先用风枪去测试一下导热效果,确定后再购买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教   。换了散热套件  好了 。  前几天出差  一直忙到现在   所以耽误了     望谅解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MS 1433的机,装系统在驱动装完后就掉电,用手试风口,吹的热风,散热铜管的CPU上的那部分比较烫手,我以为是CPU的供电IC 不良,加焊了一下不行,把CPU的滤波电容加大也不行,最后实在没招了,还是装系统,用风扇对着CPU的散热铜管吹,在装到驱动时把所有的驱动直接去掉,一直到装完,用硬盘大师一测,CPU温度90度,把风扇拿开,就跑到100度,掉电了,随确定是散热铜管坏,但吹的也是热风,所以说有时遇到的问题要反复测试想才行!!!

网友:
这个本觉得散热器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也有个E40 I3的机器用一段时间掉电,换完铜管 刷过BIOS 还是不行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这款机器扇热管坏可是通病了

网友:
这款机器扇热管坏可是通病

网友(2019-09-16):
笔记本cpu风扇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82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