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无CPU供电,怎么修?换了供电管理还是没供电

楼主(2013-08-20):
供电芯片是NCP5395T,一开始量CPU没供电,上下管控制脚都没电压以为换个电源管理就行
芯片订来了,换上还是一样,没图纸,也想不出来还有哪里出毛病了

网友A: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VCC,VID,EN条件满足无输出再更换芯片。

网友:
这些信号都是南桥给出来的吗?

网友B:
老大能提供一下图纸吗?这几个信号是从哪里出来的?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能提供一下图纸吗?这几个信号是从哪里出来的?南桥吗?

我没有这个的图纸

网友:
跑线咯,vid是由cpu过来的,en一般由北桥附近的场管产生并经过几个三极管转换得来的

网友:
内存,桥,总线电压应该先有才会出CPU电压吧,查电源管理芯片EN吧

网友:
学习中,我的NCP5395T上电有点烫,可上电不跑码,但找不到代换的

网友:
供电芯片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VCC,VID,EN条件满足无输出再更换芯片。

那三总工作条件都是什么啊    vcc是供电我知道   cid  和en是什么     请指教

网友:
无语一来测U电压没电压就说没电压了。

网友:
en是电源管理芯片开始工作的开关,VID是CPU应该用多少伏的电压才能正常工作的组合识别电路

网友(2014-01-21):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桥,总线供电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呵呵  要是我的话南桥不行 BIOS  看有没有短路啊  CPU座子啊 不行就要他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