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狗血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请教下各位大神来鉴定下  这块主板还能不能上电????????

网友:
就当下拆掉桥   拆掉cpu 座!!!!!!!就这么上电!能不能上电???大神们!!!!!!!!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啦

网友:
死亦无悔! -2 我当然知道了!!!!!

网友:
宏基主板就是牛 五万公里不换油

网友(点评):
提供的slp-3 吗????

网友:
此此鸿基和彼宏基有和区别?

网友(点评):
老婆和小三的区别!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

网友(点评):
灌水!叫你灌水!

网友:
你的意思是还能不能触发么?告诉你99%不能

网友:
好吧 你输在那1%上了!!!!!!!!!!

网友:
哥们你也太逗了吧  你感觉你讨论的问题有意义吗

网友(点评):
有!!! 这和理论知识悖逆了!!!!

网友:
直接上电,测试,然后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我想不明白的是,没桥没SLP-3怎么上电的啊!!!!逆天了啊!!!

网友(点评):
是阿 要逆天啊 此帖也要逆天啦 哈哈哈

网友:
你和大家说还能进BIOS就真的灵魂附体了

网友:
山寨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点评):
那我们都支持山寨吧 哈哈哈哈

网友:
无语了,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鸿基是垃圾,我这里坏了不少,看见鸿基就头疼啊

网友:
没有拉低ATX绿线的信号,,,不可能加电了,,

网友:
触发条件要有桥参与,没有CPU座不打紧

网友(点评):
桥也拆掉的 而且触发了!!!!!!!

网友:
我试过是可以的。我记得是开机微短路。所以干掉了

网友(点评):
怎么个微短路 详细点呀

网友:
能......前题是耶稣来了

网友:
IO再拆掉你看看还会不会上电

io干掉 那只能短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