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N68T-M -LV2 比死还难受的病症,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8-20):
前两天接到一台M4N68T主板,故障是开机4秒左右断电,貌似那种一直按住重启键一样,经过检测,发现重启键没有问题。。。

  继续检测,最终发现有个822排阻坏了,换了就好了,加电后诊断卡跑马正常,也没接显示器,以为好了就放一边了,开始修其他机器,结果客户来取机,发现机器亮机以后第一屏的时候BIOS报错,按F1进BIOS设置,按F2可以正常过去,没想到可怕的一幕来了,我按了F2,结果机器一直停在 checking nvram..  此时键盘灯也不亮了,应该是死机了,重启一样,但是如果按F1能进BIOS。

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也不明白,期间换过CPU,内存,刷过BIOS,甚至换过BIOS芯片刷BIOS,依然不奏效。。

焊过集成桥,故障依旧,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一个懂的都没吗?难道真的这么难

网友:
这板子故障多了,遇到好几块了,不复位,没解决

网友:
检测通不过,裸板试了吗?以前碰到过,换内存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这板贱...我上次也碰到过这情况..USB坏了..把USB的排阻全下了..用PCI的USB卡才解决

网友:
加焊下桥吧
这个问题我也有过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可以把822从新换下。。。   有可能还是他的问题

网友:
今天发现7025的桥表面的硅晶体缺少了一小块,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822排阻值坏的不只一个呢, 你找找USB电路的 822  330

网友:
已更改不是乔的问题,敲坏了直接不开机吧

网友:
好像是机箱入侵报错,找主板右下角有个CHASSIS 的英文看看是不是少跳线帽啊?

网友:
芯片缺角会有影响的!

网友(2013-09-30):
是不是822排阻值坏的不只一个呢, 你找找USB电路的 822  330   还有I/O旁边的822和272

网友:
芯片缺角绝对应该重点怀疑,以前碰到芯片裂纹缺角甚至有点麻点的都会有千奇百怪的病状,以前有个裸芯片的AMD U,就是角那掉了点渣,用用就莫名其妙地蓝屏,或者死机,有各种各样报错,屏蔽二级缓存就好了,后来仔细检查才发现芯片缺损了那么一点点。

网友:
真有耐心, 我现在修电脑。大致检查下,难修的随便丢一边,让客户换板

网友:
ASUS的板子就是一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