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 无声音

楼主(2013-08-20):
这机器原故障是花屏,我重做显卡好了,装上试机发现没有声音,马上拆机,检查音频线插的好好的,测试两喇叭也正常。我装了官方声卡驱动。设备都显示正常,小喇叭也有,接耳机也没声音。接耳机的时候还能检测出来耳机插入,现在连声卡芯片都换过了\BIOS也刷了,系统也装了。还是一样,麻烦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平时声卡修的很少。谢谢。

网友:
你们咋这么残忍几天不理我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换系统或驱动试试吧,声卡哪那么容易就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过一个是功放供电不足倒致声音失真的。楼主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