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34s开机过几分钟就自动关机要重新点亮

楼主(2013-08-20):
lg1934s开机过几分钟就自动关机要重新点亮,拆开电源板输出正常,驱动板上的MCU一会就很烫,是不是MCU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
测周围电阻电容等元器件的阻止正常不,要不然是不是装的时候绝缘没绝好,接地了,导致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