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的平台的晶振会导致进XP闪屏

楼主(2013-08-20):
   今天拿了一块东芝主板,HM65平台的南桥,现象是进XP不定时的闪屏,我把南桥也换了,结果原现象实在没办法了,换了一个25M的南桥结果好了,电脑用了一个星期了,也没有出现这种闪屏。

网友A:
你怎么想到的换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M5X以后 PCH内VGA DAC模块时钟基准来自25M

  VGA  DAC 模块跟内屏有关系?  不是应该LVDS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GA  DAC 模块跟内屏有关系?  不是应该LVDS模块

说错,是PCH输出LVDS和VGA的整个模块~
INTEL 5系芯片组 数据手册331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错,是PCH输出LVDS和VGA的整个模块~
INTEL 5系芯片组 数据手册331页

饼哥,5系列6系列白皮书在那里可以下载得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饼哥,5系列6系列白皮书在那里可以下载得到,

迅维网共享资源里有啊。我共享的所有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迅维网共享资源里有啊。我共享的所有数据手册~

为什么只有XP闪屏,而win7不闪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只有XP闪屏,而win7不闪呢!

那不清楚
只能从你的结果推断原因,换成我,也很难考虑到25M呵呵
这就需要理论和实践互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M5X以后 PCH内VGA DAC模块时钟基准来自25M

是的就是根据这个信号来维修的

网友(点评):
请问是工厂内部人员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就是根据这个信号来维修的

我是广达的一个RMA维修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想到的换晶振?

量测南桥vga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只有XP闪屏,而win7不闪呢!

设计的平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清楚
只能从你的结果推断原因,换成我,也很难考虑到25M呵呵
这就需要理论和实践互补了~

修多了经验推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啊 学习了

这是个维修平台资源与大家共享

网友:
楼主的资料挺好的,很少修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问下,25M晶振不是网卡的么,楼主换的是晶振还是南桥?

网友G:
楼主很牛,闪屏也能找到晶振问题,给力啊,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3-09-19):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牛,闪屏也能找到晶振问题,给力啊,谢谢楼主的分享

好的,以后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