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白屏外接显示器也不行但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3-08-20):
海尔T621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就是不显示。内接外接都不显示,求怎么解决?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A:
换液晶试试,我原来也遇到过,换显示器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液晶试试,我原来也遇到过,换显示器好的

我外接了2台显示器都不行,但是就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A:
要不查查VGA接口的,横,纵,三基色的阻止正常不,不正常,显卡输出的元器件击穿了

网友:
显卡,屏,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查查VGA接口的,横,纵,三基色的阻止正常不,不正常,显卡输出的元器件击穿了

1,2,3脚75欧,13脚615欧,14脚635欧,正常吗?

网友B:
换个显卡,,,或加焊显卡看下,,只有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显卡,,,或加焊显卡看下,,只有显卡的问题

但是显卡坏了也能进系统?

网友:
显卡坏了也可以进系统的,特别是虚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