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630K不通电

楼主(2013-08-20):
原机器不通电,拆开检测电源板电压43V 5V  3.3V都有,再接上数据版测电压还是正常,通电,指示灯报警,当接上打印头两根接口线,其中CN9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不亮,查图纸 当查到QM104的9脚,发现对地为0,因为没有该芯片,挑起9脚,接上所有线,通电OK,打测试页有一针断线,不知是否跟该处有关系,个人认为是有关系的。

网友:
很少修打印机,望前辈见谅,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低成本维修,这样修好东西自己的感觉要好点。

网友:
你们都是芯片级的高手,向你们学习!!

网友:
那个是针驱动,短路了还得查查打印头的线圈有没有烧坏

网友:
很少修打印机,所以不清楚,现在去掉9脚,打印还是可以,只是缺一针,如果打印头线圈烧坏,应该不能正常打印吧

网友:
你已经去掉那个通道了,当然没事了,打印头里有24个线圈呢。

网友:
谢谢LS的指导

网友:
线圈肯定挂了

网友(2013-09-21):
断针没事 也许打印头里面线圈烧了吧 或者打印头线有问题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图纸发上来,。我这一台一样现象的,不过是两根排线接上任何一根都会不通电。

网友:
附上图纸,自己看看吧

爱普生epson LQ-630k打印机图纸.pdf

网友(2013-10-23):
打印线圈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