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掉电

楼主(2013-08-20):
各位大虾,触发掉电应该从哪里入手?请赐教!

网友A:
量下各大供电电感,,看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看主供电是否正常,保护电路,短路....

网友B:
先看个电感对地有无短路  再看二级35v有无短路 一般都是这问题 找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个电感对地有无短路  再看二级35v有无短路 一般都是这问题 找找吧

无短路现象,用示波器打波形,可以看到有CPU复位信号,但是就是一瞬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各大供电电感,,看下有没有短路,,

我也想有短路现象,遗憾的是没有短路

网友:
有人一看见掉电就慌了神,其实把上电保护的原理搞懂了,就不怕不怕啦!

网友:
努力学习中,修好了发下结果,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 北桥的工作 条件或 CPU供电 时钟  电压 正常不 CPURST是北桥 发出的 不行的话 加焊下北桥

CPURST好像不正常

网友D:
屏能亮一下吗,换个U试试。。

网友:
上电原理不怎么动 。只能考经验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主要 检查 北桥工作条件吧

别说出来吗  让师傅多下不来台街!

1006523463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问题太广啦,  具体问题暗具体分析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能亮一下吗,换个U试试。。

不关U 的事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触发瞬间量各个电压,再看上电时序,看到哪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