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人生5 能让无线网卡.手提电脑.平板电脑.发出WIFI信号

楼主(2013-08-20):
驱动人生5    能让无线网卡.手提电脑.平板电脑.发出WIFI信号的软件。能将无线网卡.手提电脑.平板电脑变成一个无线路由器,让WIFI手机或者别的笔记本能共享上网.

网友:
真有那么神奇呀

网友:
怎么操作呢

网友:
意义不大,谁会用手提电脑拖着一根网线,然后拿手机上网,一个无线路由器什么驱动人生都不用.

网友:
不知手提电脑用3G上网卡能用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谢谢,找个3G上网卡可以试试。

网友:
但是好多外置的无限网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