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8-20):
大湿们指导下, 我的屏幕是4小灯的 用12v 5v的电源板, 电源板高压条坏了。我换了个2灯的电源板接上去屏幕也亮。效果也没多大的区别,永久了感觉屏幕有点热,就是屏幕上边有点热,因为屏幕上边的灯管工作。下面亮灯没接电,所以没发热。大湿们,这样能正常使用吗??  会不会烧坏灯管。

网友:
最好用四灯的吧,要不你就上下各插一个,那样亮度有些影响,因为只有一个灯管工作的。

网友:
放心用吧,不会有事的。不过建议上下灯管各接一根,这样出来的光均匀点。用根灯管延长线

网友:
谢谢大家, 各插一跟也会亮吗? 我试下哈

网友:
还真可以。感激感激。。

网友:
楼上说的全对 我可不是灌水 最好上下一边一根

网友:
可能会影响液晶面板吧

网友(2013-12-28):
不会有事,他只影响你的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