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3-08-20):
没有CPU电压,ADP3208 VCC有,看到PWR_GOOG_3这个信号没有,它由U4发出,看图
U4 8pin 电压5v,就看5和6脚的电压,6脚电压1.9v多,也就是说5脚必须大于1.9v,实际测量仅仅1.8v左右,这里不对。
SLP_S3#_3R 和VGA_PG 有电压,v1.5S_PG   V1.8_PG   VCC_PG 应该正常,(1.5V 1.8v  1.0V 都出来了,PG连线都好的。)
+V3S是3.3v ,唯独+V5S不正常,实际测量3.5V. +V5A是5v,GATE_5S是6v左右,可是+V5S为什么就3.5v?

网友:
我感觉应该有东西拉低了,可是就是电击不出来。。。  谁有这个笔记本的点位图

网友:
量下阻止是多少。断开看正常不

网友:
gate_5s不正常。。要保证q44完全导通,其电压至少在8v以上

网友:
去掉Q44看看GATE_5S电压正常不,正常应该在12V以上。如果这个电压没有,就是没有完全导通Q44,或者后面有电压拉低,我感觉拉低的可能性很小,应该是GATE_5S这个电压的问题

网友:
GATE_5S电压应该在19v左右。
换d12搞定。
这个笔记本开机有时是好的,有时不开机,不开机的时候CPU电压没有出来。
开机运行一会硬盘会蓝屏同时发出响声,应该是硬盘电压不够照成的。感谢以上回复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