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2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8-20):
惠普g32-201tx 拆开清理了风扇的灰尘,装上后运行了10分钟左右突然掉电停机,开机就92d错误,一到两秒就掉电,本子已过保。
掉电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刷BIOS试试,可能程序坏了。

网友:
好的,先刷BIOS

网友:
是不是把风扇插头搞松了

网友:
开机风扇转呀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

网友:
清理灰尘引起的掉电,十有八九是散热器没有安装到位,仔细再安装一下,把硅脂也换掉试试

网友(2013-09-19):
做桥就好了,垃圾惠普

网友:
没装好,或者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