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 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请教大家    这个显示器我想换驱动板,但是不会找ON/OFF  我该怎么办呢?电源板没问题,驱动板坏了,没标示,上面4条线是到高压部分的是那几条呢?

网友:
供电。亮度。接地。开关  仔细找找。

网友:
我知道VCC   GND    ON/0FF     DIM
关键是ON/OFF 我不会找

网友:
ON/OFF   按开关,有跳变的,即为ON/OFF

网友:
off/on一般在1.5v到2.5左右,你插上电量一下排针上面如果有12v GND 还有就是1.5v2.5v左右的电压就是开关针了

网友:
你开下关下测那条有电压跳变就是ON|OFF

网友:
一般这个针在没有开启高压的情况下才会有这个电压,当高压条开起了这个电压就拉低为0

网友:
接上灯管通电把5V的碰吧

网友:
不接驱动板也有电压跳变吗?电压不是驱动板来的吗?关键是驱动板坏了  没法用 ,只能从电源板找,还没图标,郁闷,要是找个5V 碰  会烧坏吗?

网友:
是灯亮  ON/OFF 有电还是灯灭有电压啊?

网友:
万用表打到蜂铃档一表笔接地,另一表笔依次接触排线,记下那几条线响了,通上电,万用表打到直流20V一表笔接地,另一表笔去触[除刚才那几脚以外】看下那几脚为12V或者比12V大一些,记下来。5V是一样的测法。现在你就只剩俩条线,这里你就刻意不用量了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是ON ,另一角是ADJ。测法是万用表打到20V直流一脚接地另一脚在一根线上。按下开机键才有电压的电压的是ON,另一脚是ADJ.                                                               要测高压板的on接到保险的是VCC供电,接地这个就不说了,是个人都会量,剩下的俩脚有一个是ON,另一个是ADJ,量法复杂有一定的生命危险注意学徒不要对他感兴趣,不多说慢慢试,通用的高压板脚定义,1脚和2脚是VCC,3脚ON,4角ADJ,5脚和6脚是GND,五个脚的是1脚VCC,2脚ADJ,3脚ON,4脚和5脚GND.最后说一句,你的哪个板不一定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一般这个针在没有开启高压的情况下才会有这个电压,当高压条开起了这个电压就拉低为0*             这讲法只适宜低电平控制.         高电平控制则相反      因为控制分高低两种电压控制ok

网友:
因为控制分高低两种电压控制.接不接驱动板也有电压跳变.低电平控制.高压条开启了这个电压就为为0 v        高电平控制则相反 高压条开启了这个电压就为5v     .驱动板不是高压板吗....怪

网友:
测3.3v那根就是

网友:
开启信号一般都会有2个小三极管的,你慢慢找,不行,就找驱动芯片的定义就很容易找到开启脚了。

网友:
为什么我看不懂啊 怎么办啊??

网友:
这还不简单!  你先把电源板插上点! 在用万用表测下  出来的电压!   5V  和12V 去掉,剩下两个线子就是高压板开启信号了!  这个自己试下,不会烧的!切记要小心!

网友:
只要接地供电找对,另外2跟的话随便接吧,接到哪里哪里能亮那就对了

网友:
反面来一张,稍清晰一点,大家就能告诉你具体位置了。上面一般是12V/5V/SW/ADJ四组输出。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 ,我把所有去往高压部分的线全接上驱动板输出的ON/OFF了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