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主板不跑码怎么办?

楼主(2013-08-20):
主板上的供电一切正常,板上的电容我全都量了电压全有。。插上检测卡开机后只有复位灯会隔几秒亮一下然后就灭(如此反复)CPU好的在别的板上点亮了。请教高人哪里有问题,下一步该查哪里?先谢过

网友:
那就先刷个BIOS试试看先

网友:
看看CPU座针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复位不正常。。供电 时钟 复位 PG   看看有时钟不·?主要还是复位。。。如果懂正常必须考虑一下南桥了

网友:
看U座子针脚有没弯脚,上U按压下,是不是虚了!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块相似的是网卡出了问题 拆了就好了

网友:
CPU坐,BIOS,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