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装WIN7 系统装独显驱动后,重起后进系统就黑屏, 进朋友指点

楼主(2013-08-20):
Y460 装WIN7 系统,装独显驱动后,重起后进系统就黑屏, 进朋友指点

网友:
不要装开关小板,你会有新发现的.因为开关小板上的霍尔管很爱坏的哦.

网友:
安全模式  卸载独显驱动 安装官方的驱动  祝你好运

网友(点评):
这个机子基本和驱动无关,很多这种机子,通病也已!

网友(点评):
去年一台这种问题的机子当时不知道开机键的那个小板会引起黑屏,后来去联想售后,他们说是换了主板.现在才明白这个是开关小板,不是主板.

网友:
我自己用的就是小Y,当初买的时候花了6000多大洋呢,还是正版系统,结果自己手贱,给装成盗版了,刚开始就出现过你说的黑屏,其实是驱动没打对,这个品牌机的驱动就是这样,不好打,需要到联想的官网对应型号下载驱动才管用

一看就是不知道的随意说一能通.你去帖子里找找看这个问题多了去了,总不成人家都不会装驱动吧?

网友:
是宏基的不·?如果是宏基把CE大电容换了就没事了

小白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也有这种问题是屏坏引起的,也不排除排线有问题,反正我是把开关小板上的那个霍尔元件去除后好的.

网友:
有朋友解决过不,            不要胡说呀

网友:
装系统是是不是有个驱动的选择,好像只有5秒,在哪里把显卡选项勾掉,不要装,这样就不会蓝屏,进系统注意有集显先装集显,后装独显,没有集显注意了,到官网下个原装驱动,下好后重启进安全模式,装独显,如果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是换版本32位地换64位,这是设计是的显卡位宽问题。

网友:
小弟初来乍到,给大家露个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