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3-08-20):
电源模块,4 脚 白线 :FB  , 稳压反馈,  接光耦4脚,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

光耦3脚接热地指的是哪个地?300V电容的地?还是输出12V的地?还是市电输入的地?百度半天被搞晕乎了,不知道到底该接哪个地了,

网友:
大电容的负极称为热地。输出12v的地叫冷地。市电的地是大地的地。光藕3脚是接大电容的负极。热地

网友:
谢谢  记住了   光耦3脚要和大电容的负极导通,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   VCC 持续供电接在哪啊?接在那个小电容的正极上面吗?  那个小电容一般是反馈电路吗?

网友:
一般热端上有一个小电容大概是50v 22uf的   接到小电容的正极就可以 了。

网友:
感谢楼上的 ,一直没测试过模块,可以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