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电路图中的 LIDIN# 是指什么

楼主(2013-08-20):
SONY 笔记本电路图中的 LIDIN# 是指什么?什么作用?
一台VPCSB 板号MBX 237 开的,但断开LIDIN# 接到状态灯小板的连接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现在不清楚是主板问题,还是这个小板问题。

网友:
型号!型号!

网友:
是不是休眠的意思

网友A:
你把上面把小板上的一个大一点的三个脚的元件去除他就会好,霍尔元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上面把小板上的一个大一点的三个脚的元件去除他就会好,霍尔元件坏了.

霍尔元件坏了?什么意思?这个LIDIN# 就是接在你说的哪个元件上(标 18NL 2153),是主板上的东西坏了,还是这个小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上面把小板上的一个大一点的三个脚的元件去除他就会好,霍尔元件坏了.

我觉得你说得很符合我的情况,当时我有错误把这个霍尔元件靠近强磁。很有可能是这样坏掉的.
我在另一个贴中就是问这个是什么元件了,但贴片元件标识太不统一了,大家基本看不出来.但你还没看就知道有这个元件了.真牛

这个元件可以用万用表测试其好坏吗?

网友B:
LIDIN#
休眠指示,一般不休的时候是高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DIN#
休眠指示,一般不休的时候是高电平有效..

哦,这就对了,所以接个霍尔元件,合上盖子就休眠了.

网友C:
哦,那这个霍尔元件是通过强磁来开启或关闭屏供电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D:
合盖开关信号,开机条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合盖开关信号,开机条件之一

怎么用数字万用表判断这个霍尔元件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那这个霍尔元件是通过强磁来开启或关闭屏供电的,是这样的吗?

是的,对应C壳上就有个强磁

网友E:
休眠信号来的,休眠信号要是开启了.当然不能触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休眠信号来的,休眠信号要是开启了.当然不能触发啦!

开启电压是多少,?

网友:
是休眠信号吧

网友:
现在休眠越来越高级了,你把休眠的那个3条腿的管子去了吧,不休眠,客户也能接受的